用Reset SW 启动和Power SW 启动的区别

楼主(2011-06-16):
本人今天碰到个问题不明白,问下大虾们,具体描述如下:
用超级终端连接机器,1,在第一次打开电源,机器正常跑起来后,按Reset SW按钮频繁启动,机器每次都可以跑起来。
2,在第一次打开电源,机器正常跑起来后,在按Power 按钮off/on启动,机器就不会跑起来,反复按Power 按钮off/on4---5次才能正常跑起来一次。
我想问的是:a,重新启动与断电开关机有何区别
                 b,像第2种的情况如何解决,从那下手,
另,我量过IC的供电电压,1v,1.8v.3.3v和Reset 的时序,与Datesheet中描述一样,谢谢!

网友A:
RST是热启动,Power是冷启动,冷启动会涉及处理器/控制器的所有资源,但可靠复位需要RST的介入,因为本振有个进入稳态的过程,这需要时间,而热启动不会涉及本振,但无法排除诸如端口闩扣效应之类的硬件问题,而楼主的问题就在于上电后的RST处理不到位。

楼主:
谢谢春阳老师,我今天换了个电流12V、5A的电源,就好了,原来的用的电源是12V、2.5A的,可能是另一个辅助的板子与主板共用同一电源同时供电造成负载大点的原因。
另外我查了下主板RST 处连接3.3V的10K电阻变成0欧姆,我也把它换回来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莫明奇妙的问题,所以说电源是产品的魂。

网友C:
a,重新启动与断电开关机有何区别

不太懂你的设备。但概念上“重新启动”应该是有序退出再有序进入,“断电关机”则不讲究顺序不顺序的。

网友C:
b,像第2种的情况如何解决,从那下手

这种情况,只能用设备有故障解释,不然,除非设备原来规定如此,否则,讲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