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KD9561封装参数,急用……

楼主(2011-06-16):
有哪位老大用过语音芯片KD9561,麻烦给告知一下它的封装参数,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OTP语音芯片,除了裸片就是在一块小板子上的,引出几个脚,
要么你画裸片的封装 绑定
要么就在板子上开槽,把小板子插入焊接,
至于封装,还是要手头有样品

楼主:
唉,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