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赐个妞吧!!!

楼主(2011-06-16):
神啊!赐个妞吧!!

网友A:
嗯,二极管那叫单相思,单相导电可万万不行,要双向来电,除非反压足够高,来个二次击穿,但后果会在开路与短路中二选一,难度忒大,得手的概率不够高……

网友B:
LZ脑袋已经处于短路状态,油盐不进了:lol

网友C:
ST?这个三极管没见过。   LZ赶紧照春哥的改成零欧电阻:lol  直通

网友D:
把二极管的方向反过来,用下半身去控制上半身,你就有妞了 :lol

网友E:
把二极管的方向反过来,用下半身去控制上半身,你就有妞了 :lol
引用 网友D:
经典。

网友F:
春阳说的好有哲理啊!

网友G:
嗯,二极管那叫单相思,单相导电可万万不行,要双向来电,除非反压足够高,来个二次击穿,但后果会在开路与短路中二选一,难度忒大,得手的概率不够高…… ...
引用 网友A:

换成电感那应该叫啥了

网友H:
哈哈,楼主的想法很不错。

网友I:
...楼主..你要多跟春哥混.哈哈,不愁没妞;P

网友A:
俺可没穿越到民国去,要去,俺就去会会林徽因……

楼主:
俺可没穿越到民国去,要去,俺就去会会林徽因……
引用 网友A:

林徽因,建筑学家和作家,夫婿梁思成 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看来林徽因的爱好不在文人,在技术员啊!
春哥穿越!左手电阻 右手二极管 !忽悠 HUYOU
Home money money home
得手几率 8成!!!!

网友J:
一代财人!

网友K:
不错,太有才了。

网友F:
说不定,徐志摩的诗词也受她影响的。

网友L(2012-01-09):
挺有艺术细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