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

楼主(2011-06-16):
各位大虾,我在做一24V升35V开关电源时输出接一LED电压正常,但接一90欧负载时输出电压降至20伏左右,请问开关电源的带载能力和那些因素相关呢,是不是我变压器的匝数有问题,还是反馈回路的问题呢。本人对开关电源了解甚少。

网友A:
由图中看,这是典型反激电路。
反激电路带负载能力,最主要的是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当然,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改变后,还需要考虑铁芯磁通密度、开关管电流容量、整流二极管电流容量、滤波电容、图中电感L1电流容量及直流电阻……等等问题。
具体到此图,电感L1的直流电阻可能太大了。

网友B:
T1,L1,L2,D18,D19等等都可能造成带载能力下降。

具体问题具体看,但重要一条,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电流瓶颈,则带载能力都上不去

楼主:
maychang老师,是需要把L1电感量减小吗,L1的电感目前是10uH。

网友A:
4楼:
L1没有也不会影响输出能力。
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影响输出能力,注意3楼回复。

楼主:
看来要调整变压器匝数了

网友A:
6楼:
“看来要调整变压器匝数了”
完全错误。

正确的作法,是改变“本人对开关电源了解甚少”的状况。

网友B:
看来要调整变压器匝数了
引用 楼主:

你是否真的理解了3楼回答的内容!?

如果你确定理解了之后,你自然首先要去找出电流的瓶颈在哪里!?然后再解决它即可。

要记住:开关电源不是装上变压器,电感等就是OK的。

影响开关电源带载能力的原因很多很多,随便列几个例子:
1、变压器功率不够,变压器因为铜丝粗细,铜丝质量,线圈绕法,磁芯质量等等影响,你首先需要计算你选择的变压器是否满足的方案功率要求
2、开关频率也会影响你的带载能力,如果开关频率太低,能力传导效率太低,则带载能力也会很差,当然也不是开关频率越快越好,如果超过一定限度,EMC/EMI可能很难处理,而且开关损耗太大,带载能力也可能很差。
3、反馈电路的频率特性,如果反馈回路响应速度很慢,也可能会造成带载能力很差
4、续流电感铜丝太细,则直流电阻很大,带载能力也会很差
5、续流二极管通流能力不够
。。。。。。
还有很多种原因,但需要你自己去仔细查查,不是随便从电子市场买点似是而非,差不多规格的原件就能装出一个合格开关电源的,那样也就太容易了,呵呵,真正合格的开关电源工程师也是很值钱的,当然像俺这样的半吊子就不值钱了,但要是像蚂蚁那样玩电源,还是蛮值钱的。

网友A:
“要记住:开关电源不是装上变压器,电感等就是OK的。”

问题往往发生在:有不少人抄个电路装上变压器电感就OK,能够正常工作,于是就OK了。可是,下次不OK时就没办法。
所以我一直劝新手:看《电路基础》,看《模拟电路》,……。

网友A:
大家都看到蚂蚁的电源做得不错,可大部分没有注意到蚂蚁自己叙述当年是怎么恶补《电路基础》《模拟电路》的。

楼主:
听了前辈的指导,受益很多,这个开关电源我是参照一个24V,1A的开关电源做的。输出端元件都参照原来的元件规格。只是想输出35V,400mA。

网友C:
那个东西是变频器吧!

网友D:
大家都看到蚂蚁的电源做得不错,可大部分没有注意到蚂蚁自己叙述当年是怎么恶补《电路基础》《模拟电路》的。
引用 网友A:

嗯,对于蚂蚁还是相当佩服的。

工作8年之后,俺也开始重新看电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