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EMAC疑问

楼主(2011-06-16):
读到手册有一句
The Power Management (PMT) block adds support for wakeup frames
and magic packet technology that allows waking up the processor from
low power operating modes.

我想知道这个magic packet technology   是个什么技术了!

网友A:
应该是某种特殊的包,就像电脑上的网卡可以用来做远程启动一样的包检测技术

网友B:
是这样吗?字面意思怎么是魔术包?

网友A:
我之前用的手机,有一个Magic Word的功能。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关键状态,按住拨号键讲话特写的话,自动的就开始触发语音操作。

厂商嘛,觉得这是一种魔力

这样的话就叫魔语,这样的包当然也叫魔力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