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spartan 6和virtex5 的的bufio 问题

楼主(2011-06-16):
在看virtex5的资料时,它有Clock Capable I/O引脚,这个引脚不是全局时钟输入引脚,bufio时钟源来自于Clock Capable I/O引脚,在源同步是非常有用,此时时钟可看做一个普通的数据引脚,所有的数据线和时钟线在fpga内部,从外部pad到触发器的D端,可以有相同延迟的布线。
   spartan6 的bufio,如果时钟源来自于外部输入引脚,这个输入引脚是不是只能来自于全局时钟输入引脚?假设只能从全局时钟引脚,这个延迟,即从从外部pad到触发器的D端,全局时钟引脚和其他普通引脚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延迟?
   另外,全局时钟引脚是不是也有iserdes等资源?即它和普通引脚在selectIO资源上面是相同的?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v5的bufio你的理解很对啊,源同步时钟接Clock Capable I/O引脚。
s6的bufio应该一样使用吧

楼主:
主要想要表达的问题:
S6上面,全局时钟引脚,如果我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IO,是不是和其他的IO有相同的资源和时间特性?S6上面我没看到普通引脚上有Clock Capable功能?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B:
S6上面应该也可以做为普通IO使用。
应该是一样的性能。

网友C:
bufIO2的输出只能在IO clock region中使用,只有bufIO2的DIV输出才能经过BUFG进入全局时钟网络

楼主:
S6上面应该也可以做为普通IO使用。
应该是一样的性能。
引用 网友B:

能不确定性能是否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性能一样。

明天我查查,你记得给我发个消息,省的我忘记了。

看来只有我看懂你的问题了。哈哈~~

网友D: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E:
S6的结构和V5很不一样,BUFIO2和BUFIO其实不是一回事
都可以走高速时钟,都可以到SERDES

网友F(2013-08-03):
出现了这么一个错误,该怎么解决掉:Place:1318 - User has over-constrained component
   trimac_locallink/trimac_block/gmii_interface/bufio_gmii_rx_clk. There are no
   placeable sites that satisfy the user constraints. Please review the user
   constraints on the driver component and the load components of
   trimac_locallink/trimac_block/gmii_interface/bufio_gmii_rx_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