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芯片脱机烧写器的选择

楼主(2011-06-16):
我在ST的网站上,没有找到官方的STM8S的脱机烧写器。不知道一般是用什么型号的,都是用的第三方编程器吗?

网友A:
官方确实没有脱机烧写器。
ST芯片很热门,第三方烧录器很多。

网友B:
LS的哥们做的就是脱机烧写器,LZ直接找MCUISP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