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1-06-16):
定义了unsigned char idata DOUT[10];
我想把P1的各个位赋给DOUT数组怎么写呀?

网友A:
DOUT的各个元素是字节类型,你为何要把P1的各个位付给DOUT?

直接把P1付给DOUT中的任何一个数组元素即可。

DOUT[0]=P1;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DOUT是输出,10位,分别为P1八位和P0低两位,并且有顺序,

网友A:
真能捣,那你把DOUT定义为unsigned int,两字节不就可以了吗。

DOUT[0]=P1+P0*256;

这样的结果就是DOUT的二进制格式为:0 0 0 0,0 0 P0.1 P0.0,P1.7 P1.6 ...... P1.0

你想要别的顺序则改变“P1+P0*256”方式即可得到。

楼主:
怎么把1000010101B送到P1 8位口和P1^0  P1^1

楼主:
我做的是10个电位器输入分别控制10个指示灯,电位器的值控制指示灯的触发时间,谁能够给我点建议

网友A:
怎么把1000010101B送到P1 8位口和P1^0  P1^1
引用 楼主:

这也叫问题?

如果是使用的DOUT=P1+P0*256;

则反过来不会吗?
P1=(unsigned char)DOUT;
P0=(unsigned char)(DOU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