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可不可以发生10路或以上的PWM波?

楼主(2011-06-16):
我知道中断可以发生两路不同的PWM波,用来控制舵机的。

但我想做多路的PWM波控制多个多个舵机。

不知道分时产生PWM波可不可以呢?

最好说一下思路和大概的C程序。。。。

网友A:
89C52本身硬件没有这么多的PWM,如果10路PWM的频率一样,也许用软件模拟可以跑出来,这需要看具体项目的要求。

建议你使用PWM扩展芯片,直接扩展10路硬件PWM出来做。

网友B:
关键是频率,精度指标要求

楼主:
PWM扩展芯片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的么?

网友C:
这么多,速度,精度可能就。。。

网友C:
如果是航模舵机,我记得好像周期是20MS,占空1MS--2MS,  不太确定。
周期是相同了,从最小到最大是1MS间隔,分成多少份呢, 假设分成100份就是每份10US,

网友D:
10us的脉宽用单片机需要bus频率最好在4M以上,否则单片机压力太大

网友E:
要舍得买好片子

网友F:
主要是看你对频率和精度的要求了。

网友G:
主要看要求。。和精确度啦。

网友H:
做个定时器,时间到就输出个电平就是

网友I:
那么推荐一些片子呢

网友J:
pwm扩展芯片有哪些?  pwm要频率可调 占空比可调

网友K(2012-12-10):
不用外接芯片,直接用拥有硬件PWM功能的单片机就行了,推荐SONIX的SN8P2523或者SN8P2735性价比很高,有8路以上硬件PWM功能。51单片机该退休了。高档点的上STM8S或者STM32。

网友L:
频率低的话,自己模拟吧,只要IO口数够,多少路都可以。

网友M:
在用PWM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你是单纯需要PWM还是既要单片机做其它的事,还要PWM输出还不影响单片机运作。如果只是同频PWM输出,用单片机定时器做吧,只要IO口够,要多少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