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1-06-16):
(无正文)

网友A:
Q1基极没有直流通路,换言之没有偏置,故Q1什么作用也没有。

楼主:
maychang老师,刚才Q1基极的红点是电气连接点,和R5、R6、C1相连的。
  图已经重新编辑过了

网友B:
Q1是有用的。

应该是减小Q2的基极电流,让三极管开关速度快一些。(关断快)

Ic1 = Ib2+Ic1
如果没有Q1,那么Ib2 ~= 20mA,饱和深度很大。

置于Ic1=多少?LZ自己算一下。

网友A:
改了图之后更看不出Q1有什么用。

“Ui是3.3V频率60k左右的PWM信号”
那么Q3只能是两种状态:饱和或截止。可是,无论Q3饱和还是截止,Q1发射结均反偏,不可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A:
4楼所说,有道理。

楼主:
re :mmax
请问那公式是不是IR1 = Ib2+Ic1了
减少Q2的基极电流不也可以通过增大R1值或减少R2么?
与增加Q1相比有什么不同了

网友C:
4楼的分析很有道理。主要是防止Q2深度饱和

网友B:
我觉得保证Q2速度快,还要保证Q1速度快。

所以Q1的Ic越大越好,不能减小。所以不能增大R1。

R2减太小,不可控,Q2可能导通不了。

网友D:
Q1是有用的。

应该是减小Q2的基极电流,让三极管开关速度快一些。(关断快)

Ic1 = Ib2+Ic1
如果没有Q1,那么Ib2 ~= 20mA,饱和深度很大。

置于Ic1=多少?LZ自己算一下。 ...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Q1,那么Ib2 ~= 20mA,如何算的呢?Ic1 = Ib2+I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