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1-06-16):
if(StationSec >(30))
  {
       oldtime=OSTimeGet();
    Shell_OutTXT1("\r\n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d",(oldtime-appletime));
    appletime=oldtime;
   }
   StationSec = 0;
   }
  }
//StationSec在中断中1s自加一次
我在一个项目中发现,在此输出的时间差值不是很准确,用的是ucos和stm32f105,任务中还别的中断和互斥量。想问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有时候差个7s,有时候差值又能是几个毫秒,不理解

楼主:
[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24224
[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19953
[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28028
[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19926
[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29243
[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29689
[ 距离上次运行到此时间差是 38936

楼主:
这是实验数据

网友A:
你最好先搞清楚UCOS的调度规则,以及中断和互斥量的使用对任务调度的影响,搞清楚后你自己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可能是一些基本概念没弄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度,中断,互斥量,这几点都注意看了,只是没法估量其对我上面程序的影响。或者说上面的问题是由这几点导致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调度,中断,互斥量,这几点都注意看了,只是没法估量其对我上面程序的影响。或者说上面的问题是由这几点导致的吗
引用 楼主:

肯定会影响。

网友C:
ucos 的调度机制不会导致这么大的时间差的. 否则就面对"RTOS" 的称号,它会自惭形秽咯
估计是高优先级的任务占用了太多时间.
不妨提高这段程序的优先级, 先设置到最高, 然后再依次降低. 看看哪个任务占用太多的资源不及时释放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