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1-06-16):
各位大侠,我是菜鸟。现在手里有一块  51单片机,我能不能让它能接受电磁波呢?如果能,需要添加什么原件??
刚注册账户,穷的要命,没有分,请见谅!

网友A:
通常需要用到无线模块

网友B:
我也是菜鸟,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任何导体都能接收电磁波,但不能用MCU直接接收并解调出有用的信息,对MCU而言,接收到的只能是干扰,楼主需要使用无线接收机,最简单的办法是去买一对无线收发模块。
另外,本站的“给分”即悬赏分跟你的积分无关,每个ID在注册时都会自动获得一定分数的悬赏分,以后发帖回帖也会自动获得,但你看不见,因为对你完全无用。

楼主:
任何导体都能接收电磁波,但不能用MCU直接接收并解调出有用的信息,对MCU而言,接收到的只能是干扰,楼主需要使用无线接收机,最简单的办法是去买一对无线收发模块。
另外,本站的“给分”即悬赏分跟你的积分无关, ...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侠的提醒!
你说需要购买无线收发模块,8051 需要那种类型的模块呢,叫什么名字? 还请明示!!

网友C:
你在网上搜吧,太多了,想效果好点就用FSK的,想便宜用OOK的。

楼主:
你在网上搜吧,太多了,想效果好点就用FSK的,想便宜用OOK的。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用 51 单片机接收手机信号,比如一条短信!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