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6-16):
1、1937支持电容按键,该芯片10位AD,不知道有人用过电容按键没有,灵敏度怎么样?使用方便不?

2,还没想好 ;P

网友A:
没想好说啥呀?

网友B:
1、1937支持电容按键,该芯片10位AD,不知道有人用过电容按键没有,灵敏度怎么样?使用方便不?

2,还没想好 ;P
引用 楼主:

MCHP的电容触摸方案,优点非常多,缺点就一个。

使用方便,灵敏度和面板等有关,和MCU关系不大,EMC/EMI也很好,缺点就是防水效果比CYPRESS稍微差一点,如果没有高压水枪冲击面板的话,一般有水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答疑解惑!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