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和DAC复用FPGA引脚的可行性

楼主(2011-06-16):
      正在画一块FPGA系统板,EP3C10+ADS2807+DAC2902+16M SDRAM,可能还会加FLASH,EP3C10满打满算可用引脚94个,SDRAM需引脚38个,ADS2807需引脚28个,DAC2902需引脚30个,这个情况下只能复用引脚。打算将SDRAM和DAC2902数据引脚复用,SDRAM频率133M,DAC2902最高125M,数据口分别是16位和12位,用锁存端和读写端控制数据读写,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高频板,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行?复用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板没做何不换个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