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位电路中三极管基极被手触碰造成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1-06-16):
如图中RST_INPUT连外部RS232接口的DTR脚,输入高电平时RST产生复位信号,使MCU复位。但该脚平时悬空,没有接RS232线。
现发现手指碰到Q1基极(A点)时,会造成复位,几率很高,触摸RST_INPUT处不会复位。
测量RS232过来的DTR电平为-5-->+7,不想再降低R2电阻值。

请问各位大侠可有什么高招?

网友A:
这有什么高招?

你没事情用手摸它干什么?

三极管B极只要有微弱的电流,则三极管就可能导通,因为手上带静电,所以三极管瞬间被触发导通了。

楼主:
按道理装壳了就没事了,但还是担心这里会是不稳定因素,能解决更好。

网友A:
实在担心可以喷涂一层防静电胶,另外PCB布线的时候,R7尽量靠近三极管

网友B:
同LS问 为什么要摸它

楼主:
R7靠近三极管有什么好处?
R2靠近有好处吧。

楼主:
这个电路之前在用,没发现问题。

现在这个板把它放到板边上了,很容易碰到,调试板件的时候动不动就重启,老大很生气。。。

网友A:
R7靠近三极管有什么好处?
R2靠近有好处吧。
引用 楼主:

限流。

另外,这10年来出的MCU产品,一般内部都有很完善的RST电路,外部只需要接简单的电阻+104电容即可,类似你这种电路,基本没多少人用了。

请问你用何种型号的MCU ?

楼主:
RST_INPUT是RS232接口的DTR脚,通过RS232连接线到电脑后这个脚拉到-5V,手触摸也没有问题。
但我们平时是不连RS232线的。

MCU是LPC1768。

楼主:
这里需要反向一下。

网友A:
RST_INPUT是RS232接口的DTR脚,通过RS232连接线到电脑后这个脚拉到-5V,手触摸也没有问题。
但我们平时是不连RS232线的。

MCU是LPC1768。
引用 楼主:

R7靠近三极管即可,静电的电量很小,通过R7和几个电容后,形成的电流不足以让三极管导通

网友A:
另外,你也可以在R7回路中串入一个二极管来抬高三极管触发门槛电平。

网友:
1. 裸露在空气中的部分尽量少,特别是你说的A点
2. 如果无法避免裸露,A点加个电容,但要权衡INPUT脉冲宽度
3. 专业复位IC/电压检测IC(如HT7027)

网友C:
c6放到R7之后,并在R2两端试试

楼主:
R7靠近三极管即可,静电的电量很小,通过R7和几个电容后,形成的电流不足以让三极管导通
引用 网友A:

在R7左边随便怎么摸都没问题,现在就是怕在板上摸Q1基极,电流不经过R7,只经过R2到地。
难道只能把这个点糊起来?

网友D:
不怕影响速度,将C6靠近b极可能会好些

网友A:
LZ已经把技术做迂腐了,俺无话可说,原因你也清楚了,你想怎么办就随便你喽。。。

网友E:
原来一个三极管的导通还有这么多学问,坐着听课。。。

楼主:
哪来的静电,手把工频干扰引进去了,查查你的电路接地问题吧

网友F:
并个0.1uf的电容在b极就可以解决

网友G:
几率很高, 并不是每次都复位, 可以把R5减小, 如减到3.3K, 这样A点有小的干扰不会把RST拉低,当然只能减少几率。
47K太大了,A点有一点干扰就会在RST端反映出来

楼主:
哪来的静电,手把工频干扰引进去了,查查你的电路接地问题吧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地的处理可能是有问题,我用示波器测量时夹住系统地,复位几率明显降低。我们的板子比较小(巴掌大,不包括手指),4层板,中间也有地线层。下次PCB让把这里的地线加粗看看。

网友A:
哪来的静电,手把工频干扰引进去了,查查你的电路接地问题吧
引用 楼主:

你知道人体接受到工频干扰等效出的电压幅值大约有多少吗?

1、mV级别,给你10个mV,看你能不能让三极管BE极导通!?
2、如果如你所猜测,为工频干扰所造成,则因为工频干扰始终存在,则BE始终导通,则MCU始终复位不被释放,也就是说 ,只要手一直在B极上,MCU就一直处于RST状态不被释放,LZ不妨试试看,是否真的是这样!?

网友H:
到底是什么,用示波器看一看.

网友I:
摸它干什么?

网友J:
如图中RST_INPUT连外部RS232接口的DTR脚,输入高电平时RST产生复位信号,使MCU复位。但该脚平时悬空,没有接RS232线。
现发现手指碰到Q1基极(A点)时,会造成复位,几率很高,触摸RST_INPUT处不会复位。
测量RS232过来的DTR电平为-5-->+7,不想再降低R2电阻值。 ...
引用 楼主:

说明LZ设计电路不知道一些基本的数学优化概念,
R7=4.7KR,R2=10KR这里电阻取值定性方向都搞反了!
三极管要导通,Vbe只要0.7V就OK,所以应该:
R7=10KR,R2=3KR,
R7=4.7KR,R2=1.5KR。

网友K:
lz没事干嘛摸基极玩,非要把它摸导通了干什么:lol

网友L:
打个记号:D

楼主:
说明LZ设计电路不知道一些基本的数学优化概念,
R7=4.7KR,R2=10KR这里电阻取值定性方向都搞反了!
三极管要导通,Vbe只要0.7V就OK,所以应该:
R7=10KR,R2=3KR,
R7=4.7KR,R2=1.5KR。 ...
引用 网友J:

t.jm高见。调换电阻值后确实改善不少。不想再降低电阻了,现在的情况可以接受。

楼主:
你知道人体接受到工频干扰等效出的电压幅值大约有多少吗?

1、mV级别,给你10个mV,看你能不能让三极管BE极导通!?
2、如果如你所猜测,为工频干扰所造成,则因为工频干扰始终存在,则BE始终导通,则MCU始终复位 ...
引用 网友A:

手指按住有时出现重启,有时出现一直复位,不好判断,不过旁边有个125KHz天线,也可能是手指带电了,示波器能看到近0.5v-0.6v干扰,刚好能使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