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限流电阻选择问题

楼主(2011-06-16):
前面看了一些关于稳压二极管限流电阻的问题,然后看了一个电路图,总感觉图上的限流电阻取值有问题,麻烦各位大侠给点看法,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ZMM4748参数中,稳定电压为22V,最小稳定电流为11.5ma,最大稳定电流为41ma,负载电流为0.5ma—10.5ma,输入电压取28V,后面接了一个4949,额定电压28V。
Rmax=(28-22)V/(11.5+10.5)ma=273欧姆
Rmin=(28-22)V/(41+0.5)ma=145欧姆
图中R1取值范围应该为145-273欧姆,但是却用的51欧姆,电阻封装为1206,不知道我这么算对不对,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12V电源,想让22V稳压管工作?你那个28V哪里来的?
另外,图中D1有什么用?

楼主:
我是想测试板子能不能够在28V下稳定工作,D1是防止电源反接的。主要我想知道稳压二极管限流电阻的算法,求解。

网友A:
既然是“想测试板子能不能够在28V下稳定工作”,R1“却用的51欧姆”不是你用的吧?

你的计算无误。

楼主:
哦,谢谢啦,这是我们老大设计的图,我才搞这行没多久,怕是自己算错了。:lol

网友B:
哎,这种问题看看手册一般都能找到答案

楼主:
谢谢了,另外问下,如果就按图中取51欧姆的话也是应该可以的吧,只是输入电压不能超过24V,超过后稳压二极管会发烫吧?按照我计算的如果电阻取220欧姆的话,同样输入24V电压,用哪一个电阻好一些啊?谢谢了,新手问题比较多。麻烦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啦~~~:loveliness:

网友C:
你这个图上应该还有其他电路,你把其他的电流加上去再乘就行了。
比如还有一个电流IX51然后再加上你那个电流,应该就行了。。。
其 具体的算法应该是(负载电流I1+稳压电流I2)XR=(28-22)。。。
你忘了负载电流,所以算出来的应该是错了。或者说是稳压管很可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