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ok类型的端子如何压接

楼主(2011-06-16):
请问Tab-Lok类型的端子怎么压接才可以?我用的Tyco#60851-3。

网友A:
坐等专家答疑

网友B:
如果量不大,可以用泰科手动的压接工具

楼主:
不少,是带状的

网友C:
那可以考虑泰科的了

网友D:
泰科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下

网友E:
楼主什么情况了?

楼主(2011-08-22):
解决了,找到了泰科半自动压接工具,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