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16):
一个51单片机与力控通信,采用Modbus RTU(RS485) 通信正常。但是多台设备与MCGS同时通信就不正常了。只有一台设备能正常通信,串口通讯用的是模式一

网友A:
地址识别。。。

网友B:
MODBUS是最简单的主从结构,如果你的代码协议保证了主从特性,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你这个问题。

自己认真学习MODBUS的精神吧。

楼主:
还望大家能指点指点

网友C:
不要吝惜笔墨 把现象描述得清楚一些
讲讲你做了些什么 观察到什么现象 你是如何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