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计算的效率准确吗?

楼主(2011-06-16):
不知道这样计算的结果是否准确?

网友A:
错,而且错的离谱。

要记住:计算效率是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可不是标称电流或者最大电流,电压也会随着放电慢慢变化,你认为你考虑这些了吗?

另外,A给B充电时的最大充电量是什么东东?电量的单位也不是mA!

先去把《电路基础》学好吧。。。

楼主:
错,而且错的离谱。

要记住:计算效率是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可不是标称电流或者最大电流,电压也会随着放电慢慢变化,你认为你考虑这些了吗?

另外,A给B充电时的最大充电量是什么东东?电量的单位也不是mA!

先 ...
引用 网友A:

B效率这样的算法是很牵强,但具体怎么计算的还请多指教(就好像用一个直充给手机充电一样的效率计算)

至于A效率的算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此"电量"非彼"电量"   应该说是A给B充电时,最多A能给B充进949MA的电.

网友A:
B效率这样的算法是很牵强,但具体怎么计算的还请多指教(就好像用一个直充给手机充电一样的效率计算)

至于A效率的算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此"电量"非彼"电量"   应该说是A给B充电时,最多A能给B充进949MA的电. ...
引用 楼主:

请先去把什么叫电荷,什么叫电量,什么叫电流这些概念弄清楚。
你第一次说充了949MA的电量,还可以原谅,第一次还在那说“A能给B充进949MA的电”简直是让人无语了。

请先好好看看《电路基础》课程,

网友B:
输出能量/输入能量才叫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