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C语言调试求助!

楼主(2011-06-16):
现在调试一段C语言程序,出现以下错误信息,求大侠帮助: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1.18 K&R identifier "do_PID"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2.20 K&R identifier "spi_init"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3.20 K&R identifier "spi_stop"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4.36 K&R identifier "spi_write"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5.29 K&R identifier "spi_read"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6.19 K&R identifier "spi_set"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7.25 K&R identifier "acurate_AD"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48.18 K&R identifier "output" not an argument
Error   [291] C:\debug\debug.c; 54.1 K&R identifier "temp_measure" not an argument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具体可能是do_PID等函数缺少参数,仔细检查错误提示给出的相关函数实现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少一个分号!但又有新问题:
function or function pointer required
pointer required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你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指针变量没有指向正确的地址,检查你代码中所有的指针使用,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