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讨论下采样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1-06-16):
目前正在做一个高精度采样的东西,现在和大伙儿讨论下系统精度的问题:
1,首先是AD的精度,AD的精度应该是用INL来表示的,如果一个16位的AD的INL是正负3的话,那么精度就是6/65536=0.009%,INL的这个值时是包括失调偏差和增益偏差以后的么?如果不包括的话应该还需要线性校正K和B啊?

2,其次是AD前端的驱动运放,在不考虑温漂的情况下,去掉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影响的方法应该是在软件里面调零去掉的吧?

3,在考虑失调电压等的温漂的情况下,通过温度补偿应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修正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所有误差因素都应该包括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只是现在想就这些方面讨论一些,讨论完一个之后继续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