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MCU做高通滤波的吗?

楼主(2011-06-16):
最近需要做个软件高通滤波,不知如何下手,有做过的吗?

网友A:
高通滤波就是将低频信号滤掉,简单点讲就是将脉宽大于多少的波形忽略掉,具体的看你的应用波形处理

网友B:
前提是你的单片机要能采到你所谓的高频信号,但是似乎也不太可能,单片机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C:
2# joyme 估计LZ想搞的是AD+数字滤波器。

楼主:
是的MCU每8ms采样一次,想对采样数据进行高通滤波,滤掉20Hz以下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