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F258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16):
原先所用芯片为PIC16F886,其有OPTION寄存器,用于配置:Timer0/WDT 预分频器• 外部INT 中断
• Timer0
• PORTB 上的弱上拉
现在想改用18F2580,可是在PIC18F2580的数据手册里面,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类似的配置寄存器,那我想问问大家,18F2580在对上述配置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你这岂不是霸权主义,你要求PIC18和PIC16F886一样操作?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应用需要,参照PIC18的DATASHEET来写寄存器设置!

网友B:
2520里 TMER0预分频器设置在寄存器T0CON的T0PS2:T0PS0位上设置的。WDT也有自己的配置位,看DATASHEET很容易就找到,劝楼主还是亲自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不是说要这两者一模一样,只是说自己没找着一个类似的特殊寄存器罢了,翻了好久datasheet都木有发现,于是来求助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额,我不是说要这两者一模一样,只是说自己没找着一个类似的特殊寄存器罢了,翻了好久datasheet都木有发现,于是来求助了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翻的,你直接找到DATASHEET中有关TIME部分的说明,里面有哪些设置一目了然

网友C:
手册151页

网友C:
如果没有数据手册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数据手册我有的哈,才开始玩pic没多久,所以很多事情还不是很懂,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哦,那个原先预分频给WDT,这里的话,好像没有这个唉,那这个该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