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极管恒流电路

楼主(2011-06-16):
电路如图,假设参数配置OK,是不是只有在VCC恒定的时候,流过R1的电流才是恒定的。如果VCC和VDD同时变化,R1的电流是不是就不恒定了呢?

网友A:
Vcc变化时,R2上面电流变化不大,R2上电流变化的百分数大约只有Vcc变化百分数的百分之一。

网友B:
R1上的电流只与Q2的Ib有关,如果你有办法让Ib变化,那么你的想法就是正确的。
但事实上在两管都在放大状态的情况下,要使Q2的Ib发生变化非常困难。想使Ib发生变化的方法有两个,
1是改变Vcc: Vcc下来的电流分两股,Q2的Ib,Q1的Ic。先提高vcc看,提高vcc将使Ib增加,Ib增加
会导致从VDD下来更多的电流,从而导致Q1导通得更厉害,Ib不得不减小。降低vcc同理,没办法改变Ib。
2.改变Vdd: 增加VDD,在R2上产生更多的压降,导致Q1导通得更厉害,从而减小Q2的Ib,不是达到改变Ib的目的了吗?但是别忘了,Ib减小会导致会导致R2的电流减小,压降减小,导致Q1又导通得不厉害了。又恢复了Ib的供电,反之同理。 所以,两种办法都没办法改变Ib,所以R1就恒流了。

网友C(2013-07-17):
学习中!分析的非常好

网友D:
呵呵 非常好的分析 简单易懂

网友E:
首先弄清楚,该图中哪些是变化的,哪些是固定的,显然你图示的原理图中只有VCC和VDD是变化的,那么就试着分析当变化量变化时给电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最好是采取定一再分的方法:
   最好是先画出等效电路图: 交流的和直流的  这个图很简单

网友F:
都有影响。

网友G:
3楼分析的很好了

网友H:
这个恒流值是多少?怎样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