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会不会太密了

楼主(2011-06-16):
密吗?会不会布不了线,
或者太密了元器件干扰会很厉害

网友A:
干扰会很厉害?

网友B:
这个布局不算密集,相反,还可以压缩布局,板子面积有点浪费,,

网友C:
是的不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说反话吧:funk:

网友D:
恐怕大部分的线都是8mil的了.好在大跨度的线不多.都是数字电路吧?那问题不大.

网友E:
这个不是问题,快捷键D+O

去掉DRC errors.

网友F:
双面贴装,板子还可再小三分之一以上:lol

网友G:
贴片器件都放反面,板子可以缩小一半,
做出来的东西,显的会很精致,注意器件排列整齐。

网友H:
这个还算密啊 感觉已经很轻松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8# ocon

个人测试没问题

如无特殊要求,批量生产不建议双面贴片(除非仅是个别接插件),否则增加生产成本

网友J:
EMI 肯定過不了,電路功能可能正常,但是EMC考慮的太少

网友K:
怎么看出 EMI肯定过不了?

网友L:
EMI主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J:

:funk:没考虑过EMI

网友M:
数字板吧?而且也不是高速系统吧?10M以太网接口?

呵呵,看鼠线连接不多,线很容易布开,那些个二极管,电阻电容完全可以挤一挤,而且板子本身也还有很多空旷区域

网友N:
LZ你要像你的ID一样自信:lol

网友O:
回7楼的,比D+O有更快捷方法就是L键即可

网友P:
修改一下设计规则,而不是让软件不提示DRC error。

网友P:
这个布线,不算密。

网友Q:
布局很宽松啊:D

网友R:
这个密度真不高

网友S:
不算密,只是我没看到你的IC旁边的去耦电容

网友T:
密不密看看MCU里面布线就KO

网友U:
来看看,学点东西。。。。。。。。。。。。。。。。。

网友V:
还有进一步压缩空间

网友W:
呵呵,板子密集和稀疏这个问题很麻烦啊,因为在这之外,布板要考虑的东东很多啊。个人感觉板子密集程度不会让线都布不了,但是我觉得布局还有调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