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Protel 99se 画PCB,求指点

楼主(2011-06-16):
额,,本人是新手啊,以前没用过protel,今天从网上下了点教程自学,从零开始啊。哈哈。根据教程一步一步学习,从画原理图,自己随便整了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原理图,然后生成网络表,画PCB。嘿嘿,今天花了俺一天时间啊!!~~~~~
贴图,求达人指点。需要做哪些改正。新手先谢谢啦~~!

网友A:
既然是新手,郑重劝你赶快抛弃PROTEL99,可以用它的新版本AD10.0,或是其他PCB软件PADS等.
别在一个过时的软件上浪费你的生命.

网友B:
我虽然也在用AD 但对2楼观点不赞同

软件只是个工具,新手无论用哪种软件入门掌握画图的基本流程 都可以极大提升自信心和学习动力
不要在选择软件上浪费生命,目前你用哪款顺手就用哪款,关键的还不是学会软件,要熟悉PCB的工艺、各种规则的理论依据

网友C:
不同意二楼观点,
既然是工具,是哪种都无所谓,只要自己觉得合适 好用 称手 即可。
99目前在国内中小公司还是非常普遍的,新手学会了,至少方便找工作。
新手,你去面试,人家问你,用什么工具,你开口就说allegro pad 人家肯定不会要你,毕竟你没什么机会用这些软件做过实际的板子,反而99有优势。
楼主的图看出来还是费了心思的,鼓励下,多画画。其中U1的vcc网络 应该从焊盘穿过,有想法也可以和哦沟通,
建议你花点钱实际打个样板回来看看,在自己调试下,你会受益很多的。

网友D:
AD10.是不错,但是先学99也没什么不好~

楼主:
回楼上两位,感谢鼓励,俺会再接再厉。我的想法其实和你们差不多。呵!回头把U1的VCC重连下~~

回2楼,选择protel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周边很多人在用,如果我遇到问题,问别人也方便。另外,这个软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点,容易上手! 我不想还没入门就弄个对我来说“偏门”的软件,那是自讨苦吃嘛,呵呵。我想首先就是建立起一个"概念",画PCB的整体概念。因为现在我对整个设计PCB的流程还不熟悉。当我有这个概念之后,什么软件,只是个工具,做到举一反三我个人认为应该并不难了。神马软件都是浮云....

网友E:
我们全公司几百号人都用99,那又怎么样呢。。
    工具而已,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F(2011-09-26):
个人觉得99SE的功能已经很强大了(对于手工布线来说)

网友G:
99SE最差的就是手工布线,一点互动(interactive)都没有,却敢恬着脸号称是interactive route。其他对于新手来说还好,布低密度双面板是足够用了。如果是职业画pcb的,有高密度板的要求,楼主还是果断换软件吧。

网友H:
楼上估计是自己会用一点protel但没看过快手用……

网友G:
楼上估计是自己会用一点protel但没看过快手用……
引用 网友H:

爷当初用了4年DOS版的Protel,那快捷键就像长在手上一样,那时候你还是液体吧。

网友G:
2000年的时候用上了99,不过那时候已经不经常画板子了。2002年看见高手用PowerPCB“人工布线”,立刻放弃Protel这个垃圾软件。花了2个星期学PowerPCB,真费劲啊。DOS版的Protel基本上半天我把所有菜单调出来试试就明白,PowerPCB好多功能都藏在鼠标右键里面,各种功能和操作都远不如Protel简洁直观,但是就凭着“人工布线”比Protel好一万倍这一点,就足够称Protel为垃圾中的垃圾了。

98年可用的powerpcb盗版就满天飞了,看来确实是dos的tango玩多了,麻木了,嚯嚯!

网友I:
我怎么觉得画简单的板子protel比PADS好用多了。

网友G:
对,如果只画简单板子,当然首选Protel,这个差不多是最好的业余PCB软件了。

网友J:
真热闹啊!!!!

网友F:
呵呵!近来发现PROTEL确实有些不足之处,听朋友说用Cadence可以。已经用段时间。正在适应中

网友F:
顺便问下用个这个玩意的朋友:请问 选择相同连接,只要连接在一起的所有器件都将被选中 ALLEGRO怎么操作啊!PROTELL 很好操作。SP

网友K:
这个VCC连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