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移位键,显示的位置就闪动,

楼主(2011-06-16):
求移位子程序:按下移位键,移动到的位置的数码管就闪动,其余不变,
数码管时钟,在校对时间时,怎么实现分和时的闪动(即亮、灭一会),移动分时,分闪烁,移动到秒时,秒闪烁

网友A:
if(flag_move==1)//确定要移动
{
    switch(  byte_move  ) //判断那个需闪动
{
   case second:
       //秒闪烁代码
    break;
  case minute:
      //分移动代码
    break;
...............
}
}

网友B:
LS 正解,至于闪动 就可以控制数码管的位选通,需要那位闪动,就控制那个数码管的位选,
选通 ;delay();不选通; delay();  对这个进行循环;

网友C:
0.5S正常显示,0.5S将要闪烁的清除

网友D:
每一个地方闪烁作为一种状态,用按键就切换到相应的状态去执行状态程序,其他状态被挂起
加闪烁标志,0.5s取反一次,用个局部变量存储你要显示的内容,即显示函数的参数用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