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笔试题-PCB布局

楼主(2011-06-16):
电路板的尺寸受限,且必须要有下列三个元件之一靠近热源,你会选择哪一个靠近热源,理由是什么?
三元件为:双极晶体管,金属(膜)电阻,电解电容

网友A:
2,1%的金属膜,凭感觉蒙,呵呵

网友B:
电解电容

楼主:
此题还米完.
问题1是你认为最好的方案是哪个元件靠近热源,为什么?
问题2,你认为较好的方案是哪个元件靠近热源,为什么?
问题3,你认为最差的方案是哪个元件靠近热源,为什么?

网友C:
应该三极管 再电阻 再电容。这个主要是物品的降额使用。实际其它因素 放那个都有可能

网友D:
热源会使三极管的β容易温漂,电解电容降低寿命,金属膜电阻一般做功率电阻,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E:
这个V5,听高人来说下

网友F:
V5  等高人醍醐灌顶

网友G:
根据这些元件的具体用途作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而言,电解电容应该远离热源. 取样用的电阻应该远离.

网友H:
根据这些元件的具体用途作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而言,电解电容应该远离热源. 取样用的电阻应该远离.
引用 网友G:
完全同意。

网友I:
5# mmax 温度越高,BJT会不会越易受干扰?

网友J:
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K:
电解电容远离是必须的

电阻如果是采样的应远离

三极管如果做开关用可以靠近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M:
第一个念头是:优先级是电解电容>晶体管>电阻。

理由是:
电解电容器,大家都知道,寿命受温度影响太大;
双极型晶体管,电流型器件,受温度影响也很大,并且可能本身就是个热源,需要散热;
电阻器,就算有温度系数,即便本身就是采样用,也可以在设计中就考虑进去,按其稳态工作条件设计。

仔细想想,要考虑产品的实际情况,搞清楚用途,不能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电解电容器都应尽可能远离热源。
晶体管,不通用途不同要求,要看它是不是对热敏感了,可能是用于信号放大,线性调整,功率开关,信号开关……最后一种,同意batsong同学的意见,呵呵,前面三种,应远离。
电阻器,呃,简单的偏置,或分压,或分流,或采样,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电荷泄放回路,我没语言了,情况太多,难……
:funk:

网友N:
撞大运:
1.都知道β会乱漂,做原理图的兄弟很大可能处理过β乱漂;
2.用金属膜,还是想精确一点吧。热是金属精度的克星;
3.电容可不要烤干啊

三极管->电容->金膜电阻,牺牲寿命,保证功能。

网友O:
如果晶体管是小功率开关管,那就它放热源;不是的话,我会选择放电阻靠近热源,取样精度可以尝试利用其他方法校正;

网友P:
没高人来跟准确答案啊,都在这蒙!

网友Q:
晶体管温度上限达到150度,金属膜电阻是125度,很多功率管常年工作在100度也很稳定,贝塔值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内容,一般设计都有反馈,影响不大,50ppm 电阻升温100度,误差到0.5%1%精度的电阻已失效,最大的问题还是热噪声,阻值越大越明显,甚至无法使用当100度的时候

网友Q:
正确的顺序应该 是: BJT - C -R

网友R:
终于判到大侠来了

楼主:
贴一下我自己的回答
1.BJT,理由热稳定性较好。(先汗一个:L)
2.金属电阻,理由:总比放个电解电容好
3.电解电容,理由:温度高容易失效,甚至炸裂。

网友Q:
电容还需要考虑是风热环境还是静热

网友S:
寿命第一,精度第二。
对于BJT和金属电阻的作用,要看了作用才能决定谁最近。
如果BJT和金属电阻,都是有指标精度的,那么加温漂抵消元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器件首先要能使用,并保证可靠的工作年限。
要满足一定降额:热降额、电应力降额(I稳态区,II暂态区)、功率降额等 每种器件都有很多降额核查点的。

依稀记得三极管可以在120~130度下正常工作。
而金膜电阻和电解电容不行。

高温对三极管的影响,可以通过设计上来解决,所以不是问题。

网友T:
双极晶体管有-2.5MV/度的温漂,传说中的热击穿就是由于这种温漂导致的,温度越高温漂越大
如果题目给的是碳膜电阻的话,我肯定是把晶体管放在热源
金属膜我个人觉得稳定性比较好,所以我会把电阻放在热源旁
我玩过的电子负载取样电阻也是很烫

网友T:
上次我把放大电路中的用于吸收温漂导致的电压漂移电阻拆掉,然后吃个早餐回来后,晶体管差点烧了

网友U:
这道题应该不会考很复杂的情况。
简单来说,因为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小,所以靠近热源影响最小,三极管对温度很敏感,但是耐热还可以所以其次,电解电容由于内部电解液不耐热,工作温度也低,所以不适合靠近热源。

网友V:
半吊子题目!

也可能出题者只是想考个大概,兄弟们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