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一个操作系统下面安装2个版本ise的问题

楼主(2011-06-16):
我在win xp下面安装了ise10.1和ise4.1  2个版本。
我想用ise10.1 仿真,用ise4.1编译。
但是先安装的版本,软件无法打开
说是找不到/ise/bin/lib/tcl8.3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是否可以通过修改环境变量,可以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下面使用2个版本的ise
我想卸载先安装的版本,都无法卸载。说是找不到这个软件。
我不知道在安装后面版本的时候,是修改了环境变量还是修改了注册表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有8.2 10.1共存,不过8.2是以前装的,程序组找不到,要到目录中找拖到桌面快捷方式

网友B:
创建的工程,不能一会用A版本打开,一会用B版本打开.否则以高版本为主.低版本被高版本打开一次后,低版本就打不开了,而且不能编译.

楼主:
我有8.2 10.1共存,不过8.2是以前装的,程序组找不到,要到目录中找拖到桌面快捷方式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拖动D\xilinx\4.1\bin\nt\ise.exe到桌面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