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容两端的电压极性是相反的吗?

楼主(2011-06-1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对“电压”概念的理解尚欠缺。建议复习《电路基础》教材。

网友B:
楼主画一下瞬态电流通路看看,这确实属于基本概念不清。

网友C:
不是说电容两端带等量异种电荷吗?

是不是说电容两端的电压极性是相反的呢?

比如电容+端是+5V时,-端就是-5V??

求解释啊。。。。。。多谢! ...
引用 楼主:

电容两端是等量异种电荷,但等量异种电荷和电压正负没有关系
带等量异种电荷 是电容的固有属性
电压是个相对的量,是人为规定参考电平后才有意义的量

比如一个电容器,其两极板间电压是5V,如果你把低电势端接地,那另一端电压就是5V,如果你把高电势端接地,那低电势端就是0V了

网友C:
另外补充一下,所谓有极性电容,这个极性不是说电压是正还是负,而是对电容本身来说要求其某一端电势要始终高于另一端

楼主:
多谢各位!

是我把正负电荷和正负电压搞混淆啦。。。。。。郁闷的说!

网友A:
6楼:
恐怕你现在仍没有搞清楚。
电压是对两点之间来说的。

网友D:
电压与电势是两个不同概念,电压是两点电势差。所以具有相同电压的任两点,电势未必一样。一般,大地的电势为0,常以大地作为参考点。

网友C:
比如一个电容器,其两极板间电压是5V,如果你把低电势端接地,那另一端电压就是5V,如果你把高电势端接地,那低电势端就是0V了

更正一下笔误:
最后一句“那低电势端就是0V了”为“那低电势端就是-5V了”

网友E:
楼主该看一下电压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