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的RTC可以按照32.768KHz晶体的温度特性做温度校准吗?

楼主(2011-06-16):
按晶体的曲线来看, 宽温工作是不可能准的, 要么换高精度的特殊有源时钟, 要么自己做补偿.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可否指点一二?
在其它论坛上看到过一星半点的讨论, 有人说用调整预分频的方法来做, 但是我认为不行. 一方面是调整分辨率不够, 另一方面是同步问题.

网友A:
如果你的设备用总线联网的话,可以专门用一个节点产生稳定的时钟去同步你的设备

楼主:
是单机在户外长时间运行, 温度范围比较宽, 没有联网. 看到过有关调整秒中断精度的讨论, 但和温补不完全一样

网友B:
是单机在户外长时间运行, 温度范围比较宽, 没有联网. 看到过有关调整秒中断精度的讨论, 但和温补不完全一样
引用 楼主:

不知道LZ想说什么。
这张图其实是STM32的RTC,因为32768晶体有误差(跟温度有关),从而对RTC进行校准的实现原理。

楼主:
想说的是:频率校准和温补实现起来不一样,根据温度做补偿更难一些,如果硬件在必要的操作细节上不提供支持,有可能做不到。

网友C:
想说的是:频率校准和温补实现起来不一样,根据温度做补偿更难一些,如果硬件在必要的操作细节上不提供支持,有可能做不到。
引用 楼主:

3楼说的就是硬件操作方面对补偿的支持。

网友D:
好大的蝴蝶啊。。。
还是ST的比较完美

楼主:
香版主也来啦, 谢谢各位的关注.
我需要的操作细节支持, 具体说就三方面:
1. 调节的范围要足够宽. 按0.04ppm/deg*deg的温度模型计算, 85degC时的偏差可达144ppm
2. 调节的分辨率要足够小. 按0.04ppm/deg*deg的温度模型计算, 1degC带来的频率偏差最小可达0.04ppm. 目前还不确定是否需要这么精确的分辨率. 不确定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温度传感器本身没有这么精确, 达不到1degC的精度; 二是补偿分辨率对最终累积误差的影响还没有具体分析.
3. 每次调整秒信号周期时, 必须随秒中断同步调整. 否则, 调整时由于不同步带来的误差就远大于温度影响了.
按我目前的理解, STM32内部的RTC对于第一条是满足要求的, 2, 3似乎有点问题. 我的理解对吗?
或者, 是否有其它途径完成温补?

网友E(2011-08-18):
还有呢, 是否所有的芯片的温度系数(或者说温漂特性)都一致呢? 要不一样的话, 没有芯片在生产线上都要做个温补特性表, 这可是不太现实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