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elp me! please. 高手,你在哪啊?

楼主(2011-06-16):
无刷电机控制高手,你在哪啊

网友A:
呵呵, 这个电路可是自举升压的电路, 有技巧在里面. 可能不能象楼主这样测试.
上管的驱动电路电压由 C5 提供(在下管导通时充电).
上管导通后, 由于 Q1 要保持导通, 一直消耗 C5的电荷.
所以注意, 要给 C5 补充电荷, 不能让上管长时间地导通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自举电容C5上的电压对不对?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