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开始玩STM8L101,IAR模板工程

楼主(2011-06-16):
开始玩STM8L101,IAR模板工程。
#include "stm8l10x.h"
#include "periph_io.h"
#include "delay.h"

volatile uint8 temp;

int main()
{

GPIO_LED_0_MakeOutputPushPullFast(); //LED_0设置成推挽输出高速
GPIO_LED_1_MakeOutputPushPullFast(); //LED_1设置成推挽输出高速
GPIO_LED_2_MakeOutputPushPullFast(); //LED_2设置成推挽输出高速
GPIO_LED_3_MakeOutputPushPullFast(); //LED_3设置成推挽输出高速

while(1)
{

GPIO_LED_0_Toggle(); //LED_0翻转
delay();

GPIO_LED_0_On(); //LED_0亮
delay();

GPIO_LED_0_Off(); //LED_0灭
delay();

GPIO_LED_0_Set(); //LED_0输出高
delay();

GPIO_LED_0_Clr(); //LED_0输出低
delay();

temp=GPIO_LED_0_ReadIn(); //读取LED_0引脚电平

temp=GPIO_LED_0_IsOn(); //判断LED_0是否亮

temp=GPIO_LED_0_IsOutHigh(); //判断LED_0是否输出高

GPIO_LED_1_Toggle(); //LED_1翻转
GPIO_LED_2_Toggle(); //LED_2翻转
GPIO_LED_3_Toggle(); //LED_3翻转

}

//return 0;
}

网友A:
上官一出,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B:
先看看楼主给的资料

网友C(2014-02-13):
谢谢,正需要这个

网友D(2015-08-03):
看看楼主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