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放大信号被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6-16):
如上图所示,该电路在未输入24V电源时,热电偶采样的值经滤波后会有最大2~3(AD采样值)的变化,但是如果插上24V电源(功率电路还未工作,负载也还未加),这个变化值就会变成20多,有时30多,24V采用开关电源供电,5V采用的是一个直流电源供电,两者地隔离,信号通过光耦TL521-1隔离;
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该干扰信号来自哪里?
单片机是STC12C5408

另外,我用万用表测量LM358的输出电压,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最多几mV,采样值出现20多变化时),但手头没有示波器,无法更详细的测量。

网友A:
干扰除传导型外还有辐射型,开关电源的辐射干扰比较大,特别是24V侧存在长导线时,24电源线和热电偶导线间会有噪声耦合,这时可尝试使用屏蔽线解决。

网友B:
为了避免被干扰 通常采用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unyang早上了还没休息啊,果然不同凡响!
谢谢你的答复!
应该是辐射干扰了热电偶连接线的问题,我把热电偶拿掉,显示的值非常稳定,只有一插上去,就会出现跳动。

网友C:
放大电路输入输出加RC滤波,C要尽量大。

网友D:
请给出热电偶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C:
怪不得,没有一个滤波电容。
工业控制场合,这电路不合适的。

网友E:
看不懂图,求剖析

网友F:
LZ做产品不用先在面包板上搭电路调试,而是先做好PCB调试,发现问题重做PCB?

楼主:
怪不得,没有一个滤波电容。
工业控制场合,这电路不合适的。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分析下该如何加电容?加哪里比较合适?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做什么面包板直接发几块PCB出去,拿回来做开发板.面包板累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什么面包板直接发几块PCB出去,拿回来做开发板.面包板累死你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基本不用面板板,因为我发现我的PCB做的时候没有一次是能一次成功的,反正要再做一次,就不在面包板上折腾了。

网友E:
也就几百块的PCB费用,何必折腾自己,你给公司的价值可>>>>>>>>这些

网友E:
LZ我想请问下热电偶的硬件PCB有什么要求吗?要求在电子上对称,电路上对称 还有其他系统一点? 能否和小弟弟一起分享下

楼主:
也就几百块的PCB费用,何必折腾自己,你
给公司的价值可>>>>>>>>这些
引用 网友E:

2层的PCB几十就够了,何必几百啊?

楼主:
LZ我想请问下热电偶的硬件PCB有什么要求吗?要求在电子上对称,电路上对称 还有其他系统一点? 能否和小弟弟一起分享下
引用 网友E:

图我都贴出来了啊,包括原理图和PCB图,不过说实话,对这些小信号的放大我也是第一次搞,没太多经验。

网友E:
就我所知道,热电偶测量过程是非常微弱的信号,电路不对称很容易引入干扰,我看你电路不怎么对称,电子也不对称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什么地方打PCB就十几块,推荐下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几十块,我们这边很多小厂都能做,想做好一点的,发给嘉利创,一般的双面板也就百多块,还很方便,直接网上付款

楼主:
就我所知道,热电偶测量过程是非常微弱的信号,电路不对称很容易引入干扰,我看你电路不怎么对称,电子也不对称
引用 网友E:

何谓对称??

网友E:
我去开个帖子你看下,一起讨论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问题并不在线上,而是因为我的热电偶和加热体(电烙铁加热铜)直接连接一起(铆入铜),而加热体和机器的外壳连接在一起,只要我把铜接触到外壳就会出现明显的干扰,而离开不接触,就不会干扰。

网友C:
所以要加电容,比如在运放5脚对地。
K的输入对地也要加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K对地还是应该的对热电偶的另外一端加滤波?

网友G(2017-11-08):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没?可否贴图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