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三角波电路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198139087/QQ/WinTemp/RichOle/DVNU}XGG{XCC~IPC%]X)}GB.jpg 我施密特触发器40106与TL082做的三角波,出来三角波下降有重影怎么去除重影啊?这个电路哈,求高手指教啊!!急

网友A(2011-06-16):
滞回比较器[输出矩形波]+积分电路[充放电波形]
4个时间:充满电时间、放完电时间;实际的充电时间和实际的放电时间。
从以上角度理解三角波的组成和原理。

楼主:
就是想问一下c6与c8的取值有什么匹配的要求没有,我c6取的222,c8取471,频率150K,三角波放电时有重影!c8取223时,频率150k,没重影,不过三角波出现了弯曲,很弯曲!

网友B:
看不到波形图。

C8与振荡频率无关。C6的数值会影响振荡频率,但不会影响三角波线性。
C6和C8是有关系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称之为“匹配”。

楼主:
我用8038做的三角波,不出来波形,请教各位高手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个电路有问题没?

网友C:
这么做可不是三角波的好方法

楼主:
四楼的高手,我那个波形是这样的,c6为102,c8为221,出现这重影怎么去掉啊?

网友C:
重影是频率不稳,LZ对示波器用的不熟练

网友D:
去除重影

楼主:
就是怎样使频率稳定啊?

楼主:
在c6处并一个10M的电阻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