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最多能传输多远?

楼主(2011-06-16):
(无正文)

楼主:
查到了,直接通信距离最远可达10KM/5Kbps

但是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网友A:
10km,这么牛啊。

网友B:
很不一般啊

网友C:
一般都到不了10KM的:
电压衰减太厉害了,显性输入电压要高于0.9V,减小衰减要用很低电阻的线,成本要高不少!!

网友D:
采用ZLG的USBCN2接口进行通信,应该如何编写通信呢,需要注意那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