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7):
你的同名端搞反了吧

楼主:
同名端反了不是这样吧,应该是正负极性相反啊!但是两个波动应该在同一边啊?

网友B:
2楼所说同名端搞反了,和你说的正负极性相反,应该是一个意思。

网友C:
说实话,没明白LZ问题。

网友D:
因为初级的驱动就是单向的。
和市电变压器的原理不一样,这是脉冲变压器。

网友B:
6楼:
楼主首帖说了,是半桥。
脉冲变压器和市电变压器,原理绝对一样,但铁芯材料等等不一样。

网友D:
驱动不一样。
你说的很对,负载也不一样。

网友D:
有些DC/DC,正向是12V,反向有40V呢。

网友E:
正负反了。。
下降沿变上升沿了

网友F:
应该是脉冲变压器,次级输出端输出电压的峰值与所接的半桥整流二极管的方向有关。如果正接为高,则反接相对较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