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STM32 标有FT管脚的GPIO 读取5V电平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6-17):
香版主:
现在我使用的外置ADC 但是外置ADC是5V 电平的,现在打算使用STM32 标有FT管脚的GPIO 读取5V电平信号。

具体我就配置成“浮空输入”就可以吗,还是配置成“上拉或者下拉输入”不敢轻易实验,特向香版主请教……

楼主:
绝对最大额定值
加在器件上的载荷如果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列表(表6、表7、表8)中给出的值,可能会导致器件永久
性地损坏。这里只是给出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并不意味在此条件下器件的功能性操作无误。
器件长
期工作在最大值条件下会影响器件的可靠性。

表6 电压特性
符 号   描 述                        最小值           最大值         单 位
VIN     在5V容忍的引脚上的输入电压  VSS-0.3               5.5                  V

VIN       在其它引脚上的输入电压       VSS-0.3              VDD + 0.3        V

==============================================

我想知道的 :既然STM32把GPIO能容忍5V电平作为GPIO的一个特色,为什么把容忍5V的这个参数说明放在极限参数说明中。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STM32官方 也不推荐 在FT 管脚上连接5V的逻辑信号,这里只是给出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并不意味在此条件下器件的功能性操作无误。器件长期工作在最大值条件下会影响器件的可靠性。
有了这句话,我还真不敢用……

请斑竹 指导

楼主:
假如我在FT的管脚上 连接5V电平信号时 串联一个3K的电阻,这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A:
手册中的表6不是标得很清楚吗:在5V容忍的引脚上的输入电压的最大载荷是5.5V,而5V是正常的工作条件。这在逻辑上一点也不矛盾呀。

楼主:
OK
明白了……
谢谢 斑竹!

5V能正常工作,这下可以放心了!

======================

我现在要读取5V 外置ADC 数据 ,GPIO设置为 浮空输入
还是其他的?

网友A:
可以设置为浮空输入。

楼主:
好 谢谢!

可以结贴了…… 看来很少有人这样干!

网友A:
好 谢谢!

可以结贴了…… 看来很少有人这样干!
引用 楼主:

对于STM32来说,这是一种标准用法,很多人都会这样干的,:lol

楼主:
好啊!
ADI 能转换双极性的信号的ADC都是5V的

楼主:
斑竹:
顺便问一个问题,关于ADC的。

现在项目原本使用STM32内置ADC,采集50HZ的交流信号,但是发现ADC通道直接有些许互相干扰。
因为是用于计量设备的信号传输,需要恢复为模拟信号。

是CROSS TALK的影响,就是保持电容的问题?

经过在相邻的通道之间插入对地通道,干扰明显减少,但是还是有些许干扰,由于采样时间是确定的,加入我连续插入两个对地的ADC 通道 来保证将保持电容得电放完(或者更小),互扰的程度是不是会更小些。

请斑竹指导……

网友A:
对不起,对抗干扰的问题我没有研究,你问问其它人吧。

网友B:
10楼可以把采样时间延长,同时要注意输入阻抗的问题。stm32的adc要求输入阻抗比较小一些。

网友C:
好高深啊,都看不懂,学习学习

楼主:
TO -12楼

关于采样时间我已经改的很长了,但是中间插入的对地通道的采样时间1.5 ,我试着加长看看。

在通道直接插入对地通道还是很有效的……

=======================
一般STM32的输入电阻最佳的阻值大概多少 ,在哪能找到说明

网友B:
datasheet有一节专讲adc参数的。

楼主:
TO -17楼
似乎没有找到关于说输入阻抗大小的

网友B:
Doc ID 13587 Rev 12 的 Table 45, Table 46

网友A:
TO -17楼
似乎没有找到关于说输入阻抗大小的
引用 楼主:

没有好好找,:lol

网友D:
上拉和下拉建议穿个限流的 二极管

楼主:
上拉和下拉建议穿个限流的 二极管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 望大虾指明

“限流的 二极管” 钳位吧?

网友E(2013-04-22):
多谢楼主们的精彩点评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不错哦   顶一个

网友G(2014-05-05):
受教了,提前学习了!

网友H(2015-07-31):
nice,学习了,5V  找FT引脚 浮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