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因为负载位置的不同,两个恒流源的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7):
拿掉负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我不会啊,请指教

网友B:
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比发射电流小,Ic+Ib=Ie,也就是说当其他所有参数一样时候,第一个RL中的电流要小于第二个RL中的电流,区别就是Ic和Ie的区别

网友C:
那个好像与负载调整率有关
顺便问问,那100ohm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那能不能这样说,集电极接负载的时候,温度稳定性好些呢,
    是不是用场效应管代替三极管就不受Ib的影响,精度更好?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D:
呵呵,这个问题我思考好久了。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这样问: 把2个图的三极管都换成mos管之后,两个图有何区别 (这样大家就不会再回答你电流不同了。)

第2 ,100欧姆电阻到底有啥作用,呵呵,我不知道,我猜拿掉也没啥,加上对稳定性好些。

还有你输入端的10k电阻,我觉得有没有都可吧

网友E:
区别多了,除了电流有细微差别。
动态范围也有差别,下面一个,RL上的电压范围一般要小一些。

网友F:
回复 网友C:
100ohm 应该是限流稳压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压降直接加载b端,有可能会直接导致三极管击穿~~

网友G:
我觉得是负载的电压范围略有不同,差异为Vce的饱和压降,1欧电阻用来确定恒流源的输出电流啊,恒流源输出电流约为Vref/1安培,输出电流挺大的啊。100欧为限流电阻,免得在瞬态基极出现极高的电压。10K电阻我说不太清,但是能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MC1403 2.5V基准,两个电阻分压给运放正向端,可以在负载处得到我需要的两百多MA的恒流,但是现在电流还是有二三十微安的漂移,采用哪些措施可以把精度提得更高,这个电路是用来驱动半导体激光器的

网友B:
1,你现两个负载(也就是激光器的连接位置)一样吗?
2,出现20~30uA的误差的原因可能是分压电阻的精度不够,运放本身的偏移误差,和两个三极管的制造时的分散性造成的,
你可以通过在分压电阻上增加一个小的调节电位器,通过调节(微调)分压改变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来弥补2中误差,
另外:我觉得可以去掉跟随器。

网友B:
15# zhufd_dream 20uA/200mA=1/10000,这个对分压电阻的精度要求也是很高

网友G:
1,你现两个负载(也就是激光器的连接位置)一样吗?
2,出现20~30uA的误差的原因可能是分压电阻的精度不够,运放本身的偏移误差,和两个三极管的制造时的分散性造成的,
你可以通过在分压电阻上增加一个小的调节电位 ...
引用 网友B:

去掉跟随?怎么理解?这个电路哪里有跟随器了?

网友B:
19# wzf3151 对于那个1欧姆的的电阻上电压来说,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不就是一个跟随Vref电压的跟随器吗?呵呵,我的意思是说如果lz就想得到一个针对指定传感器的电流的话可以选择你用运放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怎么取掉运放?去掉运放还怎么恒流?连负反馈都没了

网友B:
21# wzf3151 我没有说还是恒流,呵呵,我只是猜侧LZ那可能不需要横流,那样的话就可以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