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实现程序的切换吗?

楼主(2011-06-17):
大家好,我在用串口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串口的应答。我这边的串口发送命令后要等待一个应答命令,但是在等待的应答的时候,想让程序再去执行其他的程序。这个像操作系统中的任务的切换,在外界条件不满足,或等待事件没有发送时,要切换任换任务。。。。。。。但是我用的是单片机没有实现这种任务切换的机制,现在真的是不好弄。要是改成一个用定时器切换任务的小系统,改动会不会大了??????
不该动还有什么方法能切换程序能?用状态机,好像也不怎么好处理!!!!!!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呢?谢谢大家啦!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道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还是我的想法太简单了。。。。。。
我准备在发送命令的时候开一个定时器,定时3秒钟,在定时器里检查有没有应答(用全局变量做标识),没有在执行一次该命令,有就关闭定时器!!!!
谢谢大家!

网友A:
串口接受用中断就好了
用定时器的做法不可靠,别说3秒了就是300ms,也可以应答信号在等待的过程中出现,你就检测不到应答了

网友B:
开启接收中断

网友C:
运用中断就好了

楼主:
是中断接收,大家可能没有理解。我发送的一串数,等接收(串口中断)也是一串数据,我先发数据,发完后不是用延时等待,是用是在主循环里检查,再加定时器,看看是不是应答超时。。。。。。如果应答超时再次执行先前发送的命令。
我以前想到的是任务的切换,怎样把应答和先前的命令联系起来。。。。。。。
开始时好像想多了,想怎么切换程序,想这不是只有操作系统才能完成的吗?换个思路,一切豁然开朗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