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maychang帮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2011-06-17):
(无正文)

网友A:
2.8V应该是7805的输入电压不够吧,另7805输出好歹加个电容吧,线圈上最好并个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78l05前端是15V左右,1N4742是12V稳压管,但效果不理想,测得78L05输出电压是5V,功率不够,但差的也太多了,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B:
楼主的继电器,绕组的直流电阻是多大?

楼主:
4# maychang 1.3K  我这个就是220转12再转5的电路,功率为什么这么小,听说可以到100mA,100mA应该足够了啊

网友B:
继电器绕组电阻1.3k欧姆?工作电流不到4mA?没有搞错吧?

网友C:
这个是电容降压取电的,设计理念有问题,应该尽量选电压高的继电器(比如12V、24V)来降低继电器线圈电流,这才与电容降压的阻抗特点相匹配。

楼主:
6# maychang 我用万用表量的继电器线圈电阻是70欧,刚才量错了,量24V的了,就是普通的5V继电器,220转12这图功率怎么这么小?还请您多指点!

网友C:
78l05前端是15V左右,1N4742是12V稳压管,但效果不理想,测得78L05输出电压是5V,功率不够,但差的也太多了,请教各位前辈!
引用 网友D:

680nF、220V降压时的短路电流是42mA ,线圈电阻70R,压降就是2.94V,实际测量为2.8V,这个结果已经很准确了。

楼主:
9# t.jm 这个电路继电器直接接上是不动作的,上电后继电器直接不动作,将5V断开再接继电器绕阻才动作,能请教您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C:
9# t.jm  这个电路继电器直接接上是不动作的,上电后继电器直接不动作,将5V断开再接继电器绕阻才动作,能请教您一下这是为什么?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工作电压不够,处于临界点。
你该选12V的继电器,或者加大电容,相对肯定是选12V继电器更有成本优势啦。

网友E:
你的三端稳压是78l05最大输出电流100ma,也就是说可能输出功率不够,用7505试试,但前提是输入端的电压要比5V高上2V以上,才能输出5V.

楼主:
11# t.jm 谢T叔指点!

网友B:
9楼t.jm计算完全正确。
用0.68uF电容,只能得到40多mA电流,不够楼主继电器吸合所需要的电流。
听t.jm的建议,改用12V继电器吧。

楼主:
11# t.jm 对了T叔,还想问您个问题,我这个1N4742 是12V稳压管,但稳压过后电压很不稳定,上电后从13V涨到15V,用个7812代替?还有您说电容是取电的,设计理念不好,请T叔指点220转12有什么好方法!我的板子上放不了电源模块,只够放一些零散的元器件!望T叔指点!

网友C:
11# t.jm  对了T叔,还想问您个问题,我这个1N4742 是12V稳压管,但稳压过后电压很不稳定,上电后从13V涨到15V,用个7812代替?还有您说电容是取电的,设计理念不好,请T叔指点220转12有什么好方法!我的板子上放不 ...
引用 网友D:

电容降压不是不能用。设计理念有问题是指:
电容降压的输出特点是近似恒流的,输出电流小,电压可以很高,那么继电器就该选高压版的来降低电流,而你偏偏选了个5V,其实12V的继电器也很常用啊。
5V继电器改12V是不用增加成本的,改电容就要增加成本了,而且效果还没改继电器好。

楼主:
16# t.jm 懂了!再次感谢!

网友F:
学习一下……
以前一直以为继电器吸合只与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