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一跑程序电源芯片就发热,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6-17):
自己做的板子,用的DS0P2812,什么外设都不焊,成最小系统,上电正常,电源芯片温度正常,但只要运行程序,不管是什么程序,电源芯片就发烫,就是仅仅初始化,什么其他的都不配置,仅仅泡个WHILE循环都发烫,DSP芯片温度却是正常的,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电源芯片用的TPS70351,换AMS1117还是一样,求帮助,指点,谢谢了

网友A:
DS0P2812我记得是有上电次序的。
发热是会存在,还要看你电源芯片间的压降,一般是5VDC转3.3vdc和1.8VDC.

楼主:
上电次序没有问题,TPS70351也是专用的,5V转3.3和1.8,DSP可以运行程序,在接仿真器情况下,一运行程序,电源芯片就烫手,是不正常的温度,但停下来,就温度正常,所有外设去掉也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A:
那个好像是你仿真器跟目标板上电次序有问题,TI的牛叉芯片连上电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程序运行后,把GPIO方向设置的与外设有冲突,导致电源电流加大,功耗增高。

楼主:
我后来没有焊任何外设,只留DSP和电源,跑程序任然发烫,实在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还是没能弄明白,找不出原因啊

网友:
1. 可以确定一下你的代码是没有将所有外设的时钟打开,在systrl源文件里。
2. 同时可以将所有GPIO设置为输入方向。
3. 将主频降低到100M或80M情况怎样?
另外,有没有跑一个例子程序试试呢?

楼主:
这个可能是焊接的问题,我重新焊了一块,好像温度就正常了,不过现在又有了新的问题,棘手啊,

网友C:
呵呵,焊接这事一定要找专业的干,他们几块样机也给焊的,无非价格贵点。少喝顿酒,够焊板子了。关键是浪费的时间承受不了。

我也感觉DSP对开发人员要求蛮高的。除了硬件之外,软件就够喝一壶的。TI的资料很丰富,但掌握这些资料的时间太长,半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CSL刚弄个差不多,还能研究DSP/BIOS。CCS3.3刚熟悉,人家出CCS4.X,甚至CCS5.X。

必须得说一句,CCS3.3的界面设计很复杂很混乱,操作起来没有MS visual studio顺手,功能不清晰,不直观。也许4.X能有所改善吧,不明白干嘛把一个软件搞的那么复杂。

还有就是TI的例程实在太少了,只能玩命看手册,然后自己试验,这个过程太恶心了,恶心到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两天,等待心情好了再继续。

大体上,DSP的难度比单片机的难度提升了一大截,学习过程花费的时间成本太高。再就是交流渠道太窄,国内的论坛一片冷清,有的问题只好去英文论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建议使用controlSUITE,里面有C2000所有的资料,包括手册,应用文档,例程,开发套件的软硬件,仿真工具,开发平台等等。。

网友D(2011-09-26):
发热正常,发烫就有些过火了

网友E:
可以监测电流, 试改相关程序, 看看是那部分程序造成的.

网友F(2013-10-29):
引用 网友G:
我做DSP开发10几年了,TI的从c2xx一直到C6xx,ADI系列的都熟悉,主要以算法为主。项目有问题请找我QQ:9350 ...

牛人  多来光顾

网友F:
你确定是焊接的问题吗  我现在做的5509也是这样   跑任何程序  都发热严重
我觉得不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H(2014-02-23):
也遇到发热严重的问题,不过没办法,硬着头皮跑。不知道楼主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没。。

网友I(2015-07-06):
刚做了一块2812的板子,遇到相同问题,一跑程序电源就发热,电源芯片是TPS70351,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J:
我感觉电源芯片发热是正常的吧,我手上有好多板子,抛弃程序来电源芯片都烫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感觉电源芯片发热是正常的吧,我手上有好多板子,抛弃程序来电源芯片都烫手的。 ...

不是一般的热,都有点烫手了,并且只在跑程序的时候烫手,不用的引脚全设置成输入,或者全设置成输出低电平发烫有点改善,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没有用到的外设时钟也关了

网友K(2015-12-25):
引用 网友I:
刚做了一块2812的板子,遇到相同问题,一跑程序电源就发热,电源芯片是TPS70351,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你最后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也遇到发热严重的问题,不过没办法,硬着头皮跑。不知道楼主最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没。。 ...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你最后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是焊接的问题吗  我现在做的5509也是这样   跑任何程序  都发热严重
我觉得不是焊接的问题 ...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你最后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你最后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嘛

你只有MCU吗   有没有外设的cpld等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IO与其他外设冲突了   造成MCU的IO灌电流了
或者有瞬间短路的可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只有MCU吗   有没有外设的cpld等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IO与其他外设冲突了   造成MCU的IO灌电流了
...

电路依然正常工作。。。我是用DSP控制DDS扫频

网友L(2016-06-20):
把不用的功能时钟关闭,功耗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