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ICD2连不上,PLUS也连不上?

楼主(2011-06-17):
我用的是16F877A-I/P,

__CONFIG(LVPDIS&XT&PWRTEN&WDTDIS);//&DEBUGDIS); //
这个配置不动之前可以连的上,

我把PWRTEN 取消后就连不上了,并且是在也连不上了,改回去也连不上,那位大侠知道么?

网友A:
不知道,没听说,请检查连接线。

楼主:
还是连不上

楼主:
找到问题了,HS模式下,ICD2进行DEBUG,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暂时的解决方法:  选成内部RC,使用PLUS进行烧写后,ICD2就能连的上了。
结论:ICD2不能防真877

网友B(2011-08-15):
可以仿真877的,我现在就用877A,用ICD2可以仿真。一定是你什么地方弄错了,错误的原因很多的。

网友C(2011-09-16):
又来了。。。PIC16F877A有内部RC???????看来我是OUTMA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