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49拨码开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7):
光一个图?

楼主:
用的P1其中2个IO,设为输入口。
当拨码拨到左边的时候,P1口检测到低电平,可是拨到右边的时候让它悬空,检测的电平时高时低,总在变化

网友B:
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C:
对的,加个上拉电阻接到VDD

楼主:
好的,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