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STC89C52软件复位?(初学)

楼主(2011-06-17):
不是单片机RST引脚复位...但我要实现的就是如按下RST引脚一样的功能,我要用红外遥控来实现单片机的复位..是不是设置什么寄存器? 求前辈指点下..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小弟初学..谢谢

网友A:
用看门狗

网友B:
控制ISP_CONTR特殊寄存器 其中的两位 SWBS 和SWRST 就可以实现系统复位了 具体的在芯片手册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