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PWM调节输出DA电路?

楼主(2011-06-17):
不知道这么个问题合适不?

目的是通过PWM来做DA输出,高达24V;在PWM端,我能调节占空比和频率,想通过高速光耦搭个怎样的精简电路才能达到这种要求,另外还得恒流40mA输出,当然必须用到运放了。

原先曾经想通过,目前好像又糊涂了,故有此问,望见笑……

网友A:
PWM与电压输出必须隔离?若不需要隔离则不必用高速光耦。
又要控制输出电压,还要恒流40mA,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PWM输出作为DA,一般是固定频率,调节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