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输入,5输出电源方案

楼主(2011-06-17):
直流+12V输入,+5V输出。
负载电流在400-500mA。
1.要求输出端纹波峰峰值控制在10mv以下。
2.体积尽量小,不要TO那么大的封装。
3.价格便宜,市面上容易买。

优先级顺序1>2>3

之前用LM2596+LM1084做,纹波还是太大。
34063又带不动负载。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用新一点的芯片吧,频率高一点的,可以做到体积很小,注意滤波,其实不是很难得,要不就直接用一个ldo,哈哈

网友:
我也想有这么一款电源!帅哥你结贴率是0啊,怎么不结贴呢。。。

楼主:
直接用LDO的话,从12降到5会不会发热过大啊。。。

这是我发的第一篇帖子,当然没结贴率

楼主:
我主要是想有个方案,不是说要一个芯片就达到这个效果。。。用几个搭着也可以

网友B:
可以使用6182+LDO进行设计

具体方案及技术咨询请联系:

蓝‘S:13480193904
   QQ:1098685973

网友C:
MC34063很容易实现吧??

网友D:
好像LM358、LM324、都是可以稳压的,1117.1084  这几种都可以

网友E:
是的。前面几位朋友说的堆,电源是这样的。呵呵开关电源

网友F:
这类芯片是在太多了
ACT4060.
MP1582
AX3111
输出用47uF的陶瓷电容并联,纹波绝对10mV以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前面我做的2种,其实空载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关键就是一带负载就出问题。

各位推荐的芯片我会去试试再看效果。

网友G:
华润矽威的PT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