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红外线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17):
红外线信号如果不调制直接用发射管长期发射38K信号.接收头是不是就会收到一个长高或长低的电平啊,我试了一下但什么都收不到,最多也就有时可以量到一个很窄的脉冲,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这个必须要调制的,或者你不调制,2者靠很近,应该也可以看到波形的。除非你接措了

楼主:
是吗?我再试试看,载波的占空比是不是一定要百分之五十啊。我做出来的不是很理想但频率还是稳定的38K

网友B:
只要频率对基本ok,但是占空比要恰当,不要太大或太小,抖动没什么关系(对发射功率有细微的影响)

网友C:
平时使用的占空比都是50%的,但是影响衍射,在特殊情况下要实现远距离发送,建议调节占空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