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偶尔停振,然后重新起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17):
我用pic18f4520单片机,8MHz晶振,两脚分别接18pf电容,然后串接200欧电阻,能工作。只是偶尔发现很少的出现停振1分钟左右,然后重新开始震荡的情况,也可能其他停振的我们没有观察到。不知道都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激励功率小,应该去掉200欧串联电阻,或者将外接电容适当减小?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停振了?

网友A:
动作在中间停止了,过一分钟左右接着向下运行,肯定不是重起,重起有开机界面能看出来。停止后持续一个状态不变,本来应该循环运行的不循环了。

网友A:
应该也不是程序跑飞了,如果跑飞了再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运行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

网友A:
刚才又测了一下,有时候开机,测晶振osc2脚电压,开始直流4V多,2秒后直流2.3V,稳定后交流电压0V。是不是2S后才起振啊?没有示波器:(

网友C:
请是示波器,并且用高阻探头。

另外,可以去掉电阻,电容,然后换一个晶体,把芯片的CONFIG里面的振荡配置字设置为HS,再测看结果。

网友A:
谢谢,原来就是HS

网友A:
原来使200欧电阻时激励功率过大,峰峰值5V了,并且波形畸变。现在改为2K欧姆,峰峰值4.4V,波形还可以。不过现在有出现新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峰峰值降到3.4V了,是不是晶振质量问题呢?原来停振,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D:
PIC的常见病。在晶振脚上并个1-2M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E:
用个有源晶振

网友A:
PIC的常见病。在晶振脚上并个1-2M的电阻就好了。

谢谢,我试一下。为什么pic的手册里没这么要求?只是说要根据情况串个电阻。

网友C:
PIC的常见病。在晶振脚上并个1-2M的电阻就好了。
引用 网友D:

扯淡,PIC的晶体振荡电路非常稳定,不要乱造谣。

网友C:
请按照我在7楼给出的方法实验。

网友F:
我也碰到过,yewuyi老大讲的很好啊。

网友A:
yewuyi,你好,是不是电阻电容都去掉,换一个新的晶体,然后用示波器看?原来的振荡配置字设置为HSPLL可以吗?等我试试:)
昨天晚上,串2.2k电阻,两个电容均为18pf,用示波器看,波形还好,幅值开始4.4V,20分钟后变成3.4V,开机起振很快,没有我原来说的那么长,估计是就那一块不行,或者他们搞错了,他们和我不在一个地方,电话联系的。
按现有现象分析,如果真的起振时间很长,是不是负载电容太大了?波形好,幅值开始也算可以吧,是不是2.2k电阻选择还比较合理呀?过一段时间幅值变化,是不是晶振本身问题?还是单片机内部和晶体并联的电阻选择不正确造成的?配置HSPLL,不知道内部并联的电阻Rf使能没?哪个寄存器设定它呀?谢谢啦:)
没搞过pic,好多都不熟,拜托各位了。

网友A:
我的示波器探头1M的,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C:
我的示波器探头1M的,应该可以了吧。
引用 网友A:

打到10M档

网友C:
yewuyi,你好,是不是电阻电容都去掉,换一个新的晶体,然后用示波器看?原来的振荡配置字设置为HSPLL可以吗?等我试试:)
昨天晚上,串2.2k电阻,两个电容均为18pf,用示波器看,波形还好,幅值开始4.4V,20分钟后变 ...
引用 网友A:

让你那么测试,主要是简化问题便于分析原因。

不能那万用表当晶体振荡的测试工具,万用表表针挂上后,振荡很可能就停掉了。

网友G:
换个有源晶振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C:
换个有源晶振应该就没事了
引用 网友G:

不能炜疾忌医,应该找到真正的问题原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年轻人应该有点礼貌。观点是可以讨论的。

pic的问题是我们使用下来的结论。

网友A:
有问题的板子在寄来的路上,明天或者后天能到,谢谢大家了:)我会把测试情况及时向大家汇报。

网友A:
批量生产量一年多了,刚发现停振的情况,到现在共3块板子,最好是变一下元件参数就能解决问题,晶振也早已采购了一大批:(

网友H:
采购的晶振是不是合格供应商供的,前后采购的是不是都是一家供的,另外产品的工作环境(比如:温度方面)前后有没有多大变化,有的晶振温度稳定性不好,如果公司只顾成本经常搞特采,很容易出来料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两个用户搞混了,“血刀老祖”就是“wxrbjrx”,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A:
板子寄过来了。
三块故障板子用示波器测晶振osc2端峰峰值电压都是5.6V,osc1端峰峰值电压分别为4.1V    4.1V   4.6V。前面两个为万士和的,后面这个是晶源的。工作3个来小时后重新测,电压基本不变,也未出现故障:(
从故障板中选了一块,更换新晶振,试了5、6个,电压变化正负0.1V左右,小于正负0.2V。
有两块老化很长时间了,未发现故障的板子,晶振和第三块故障板是同一个厂家的,osc2端电压分别为5.6V    5.7V ,osc1端电压分别为4.6V    4.7V。工作3个来小时后重新测,电压基本不变。
将原来200欧的电阻换成5.1k欧的电阻,用几种晶振分别试了,osc2端峰峰值3.2V,osc1端峰峰值2.3V,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虽然原来电阻选择不合适,电阻小,激励功率大了,但是现在故障板晶振还能振,频率也还可以,晶振应该还没坏。我觉得电压也不太可能在工作中降到停振的程度吧?可是故障的现象就应该是停振了才对呀:(

网友A:
找了另外一家的晶振,和我们现在用的进行比较,osc2端电压差不多,osc1端电压比我们现在用的一致性要好很多,我们现在用的有正负0.2V的变化。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年轻人应该有点礼貌。观点是可以讨论的。

pic的问题是我们使用下来的结论。
引用 网友D:

振荡是一个MCU的命脉,如果PIC有这痼疾,早就卖倒闭了,你的结论只是你没有弄对造成的结果,如果PIC真多年存在这个毛病,那为何俺用了10年的PIC也没遇到过一起!?

如果多年以来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你完全可以向MCHP反应,以我对MCHP的了解,如果你反映的问题真实存在,它们绝对不会掩盖这个问题,并在随后一定会发布数据手册的更新通报的。

俺们可等着看这个通报喽。

观点可以讨论,但无视事实则不需要讨论。

网友I:
32# yewuyi ]

这个也不是绝对。
像stm32,有的DMA有问题,偶发性的通道出错。也有人有相同的反应,但大部分人都没遇到过。

网友J:
ST死性不改.一个I2C问题那么久都不解决,哈哈

网友A:
歪楼了,还是帮忙看看我的问题吧。
以前没研究过晶振,最近研究了一下,张明峰的那本pic单片机书中,写osc2峰峰值应该大于电源电压的75%,我实际试验,osc2端峰峰值3.2V,osc1端峰峰值2.3V,能正常工作。查单片机手册,HSPLL模式下,osc1高电平应大于0.7VDD,也就是大于3.5V,低电平应低于0.3VDD,也就是1.5V。所以我觉得满足高低电平要求才是判断条件。可以留些余量,并且别过激励就行。

网友C:
32# yewuyi  ]

这个也不是绝对。
像stm32,有的DMA有问题,偶发性的通道出错。也有人有相同的反应,但大部分人都没遇到过。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问题,可以向原厂提出,得到确认才有意义。

另外,不要歪楼,那位网友的说法是PIC这么多年一直存在这个问题,PIC那么多产品,那么多年维持一个致命错误,你认为这可能吗?

MCU的振荡是一个致命问题,如果存在这种问题,这个产品基本就可以送垃圾箱了,DMA不能用,还能用在一些不需要DMA的设计上,振荡不能用,则什么都用不上了。

对STM32的DMA不了解,不过,你可以单独开贴向香水城投诉,我们围观看结果。

网友C:
歪楼了,还是帮忙看看我的问题吧。
以前没研究过晶振,最近研究了一下,张明峰的那本pic单片机书中,写osc2峰峰值应该大于电源电压的75%,我实际试验,osc2端峰峰值3.2V,osc1端峰峰值2.3V,能正常工作。查单片机手 ...
引用 网友A:

这个75%只是指出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如果不这样,也不是就一定不能工作,但可能会有隐患,呵呵,具体什么时候发病,那就看人品了。

网友A:
三块故障板子用示波器测晶振osc2端峰峰值电压都是5.6V,osc1端峰峰值电压分别为4.1V    4.1V   4.6V。前面两个为万士和的,后面这个是晶源的。工作3个来小时后重新测,电压基本不变,也未出现故障
从故障板中选了一块,更换新晶振,试了5、6个,电压变化正负0.1V左右,小于正负0.2V。
有两块老化很长时间了,未发现故障的板子,晶振和第三块故障板是同一个厂家的,osc2端电压分别为5.6V    5.7V ,osc1端电压分别为4.6V    4.7V。工作3个来小时后重新测,电压基本不变。
将原来200欧的电阻换成5.1k欧的电阻,用几种晶振分别试了,osc2端峰峰值3.2V,osc1端峰峰值2.3V,能正常工作。
找了另外一家的晶振,和我们现在用的进行比较,osc2端电压差不多,osc1端电压比我们现在用的一致性要好很多,我们现在用的有正负0.2V的变化。

-----------------------------------------------------
从上面的情况,能看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C:
振荡有没有过激,你可以先看看波形是否为标准的正弦波。

要想找到问题,首先要先想办法让问题重现。

请问,你是如何判断现场故障后是因为晶体停振造成的!?
这个判断的方法如果不正确,从而得到了错误的结果,那就找错了方向,无法分析。

个人估计可能比较大的两种原因:
1、程序有问题造成了MCU的PC指针溢出等形成复位
2、EMC性能较差,造成在现场被干扰导致复位

网友A:
振荡有没有过激,你可以先看看波形是否为标准的正弦波。

要想找到问题,首先要先想办法让问题重现。

请问,你是如何判断现场故障后是因为晶体停振造成的!?
这个判断的方法如果不正确,从而得到了错误的结果,那 ...
引用 网友C:

谢谢yewuyi,我们的设备有液晶显示,开机后首先是一段开机欢迎界面,然后开始工作。
故障是在工作过程中突然不动作了,保持当时的工作状态大概1分钟,这一分钟里,液晶显示不变化,继电器保持当时状态。
然后从停止的那个点继续工作,液晶显示开始变化,继电器开始动作,没有复位重起。

这个软件使用1年多了,如果是软件问题,是不是应该故障比例相当高啊?实际上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很少,对于故障板我们观察很长时间,都不一定出现。
EMC性能差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受到外界干扰,会不会不重起,而是动作异常?
经常出现的故障就好解决了,这种好长时间看不到一次的,太麻烦了。

网友A:
故障板1:工作过程中突然死机20秒左右,无动作,然后又恢复正常继续工作,但此时重新进行的压力测量不准了(使用内部AD),反复充气排气,过了几分钟后,压力测量又准了。
故障2:工作过程中死机,无动作,1分多种后恢复正常,继续动作,过程中压力测量准确。
故障3:工作过程中死机,无动作,30秒后恢复正常继续工作,但重新进行的压力测量不准,3分钟后压力测量变准了。

网友C:
请问你使用了内部看门狗没有!?

网友A:
没有,没有看门狗,如果程序跑飞,应该不会回来了吧,并且三块都能从跑飞处回头接着运行,是不是几率比较小啊。

网友K:
故障板1:工作过程中突然死机20秒左右,无动作,然后又恢复正常继续工作,但此时重新进行的压力测量不准了(使用内部AD),反复充气排气,过了几分钟后,压力测量又准了。
故障2:工作过程中死机,无动作,1分多种后恢 ...
引用 网友A:

这个“假象”似乎是停振了。
但是要这么多MCU的振荡都出问题更是比中奖还难。

网友A:
这个“假象”似乎是停振了。
但是要这么多MCU的振荡都出问题更是比中奖还难。
引用 网友K:

检查了故障板晶振,没发现和其他的有明显不同,似乎不应该是停振了,现在开始怀疑电磁兼容不好。

网友C:
LCD部分有没有做通信超时溢出的故障报警!?

看40楼的描述,可能是程序有临界代码等,这些临界代码在一些状态下可能被触发动作了。

网友A:
LCD部分有没有做通信超时溢出的故障报警!?

看40楼的描述,可能是程序有临界代码等,这些临界代码在一些状态下可能被触发动作了。
引用 网友C:

“LCD部分有没有做通信超时溢出的故障报警”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是不是存储空间快用满了,不是我写的程序。

网友C:
电源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C:
工作正常,偶尔停,可能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C:
混点积分,但还是不能下东西,真奇怪,

网友A:
工作正常,偶尔停,可能是程序跑飞了
引用 网友C:

电源没问题,不会低到死机的程度。程序跑飞了,一般不会再回来了吧。

网友C:
电源没问题,不会低到死机的程度。程序跑飞了,一般不会再回来了吧。
引用 网友A:

PIC的硬堆栈结构和单字指令,一般都能形成溢出重启。

热复位重启时,RAM区数据不会丢失,如果你用C语言时没有那一段上电初始化RAM程序,则各个数据基本都不会被改变。

网友A:
PIC的硬堆栈结构和单字指令,一般都能形成溢出重启。

热复位重启时,RAM区数据不会丢失,如果你用C语言时没有那一段上电初始化RAM程序,则各个数据基本都不会被改变。 ...
引用 网友C:

热复位重启,应该也要执行开机LCD显示欢迎的界面吧,他们说没显示最初的那个界面。

网友L:
热情参与一下:
1)故障样机是在一个客户那出现,还是多个客户?
2)故障样机拿回来后,复现问题了吗?
3)故障描述是现场工人复述的吗?

网友C:
PIC的硬堆栈结构和单字指令,一般都能形成溢出重启。

热复位重启时,RAM区数据不会丢失,如果你用C语言时没有那一段上电初始化RAM程序,则各个数据基本都不会被改变。 ...
引用 网友C:

则需要看你的初始化程序怎么做的了

网友C:
1、3块都是生产调试时发现的,不同的人员发现的
2、每个都只发现1次,其中有一块发生过上电2分钟后才工作的情况,估计是别的故障,没什么大关系
3、都是现场工人说的,情况属实没问题

三块板分别是三个批次的,从0 ...
引用 网友A:

从情况2看,你的这个设计肯定有问题。

网友M:
俺觉得程序出问题或者由程序导致液晶刷新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试想,如果晶振会停振,并且能恢复,那么晶振应该工作临界状态,如果工作在临界状态,那施加干扰或者让机器出在温度变化大的环境中,机器停振的现象应该能较容易重现。

网友N:
见议用示波器看!

网友A:
见议用示波器看!
引用 网友N:

过后用示波器看晶振了,发生故障时间太短,没看到当时晶振情况

网友A:
从情况2看,你的这个设计肯定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恩,肯定是哪里有问题,先看看软件初始化那里

网友C:
不仅是液晶显示不变化了,电磁阀状态也不变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会继续向下运行,可能是程序问题,不过这个程序用1年了,是不是还有可能是电磁兼容问题? ...
引用 网友A:

电磁兼容问题一般是无规则的乱象,一般代码问题才会有一定规则性。

网友M:
不好意思,忽略了电磁不动的现象了,请LZ看下,程序中有多少While(x)语句,这种语句容易出现假死现象,另外一个就是中断了

网友A:
请是示波器,并且用高阻探头。

另外,可以去掉电阻,电容,然后换一个晶体,把芯片的CONFIG里面的振荡配置字设置为HS,再测看结果。
引用 网友C:

确认了一下,配置是HSPLL,和HS有什么区别吗?晶振8MHz的

网友A:
不好意思,忽略了电磁不动的现象了,请LZ看下,程序中有多少While(x)语句,这种语句容易出现假死现象,另外一个就是中断了
引用 网友M:

好的,我看一下

网友C:
确认了一下,配置是HSPLL,和HS有什么区别吗?晶振8MHz的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PLL后,一般需要看你的分频比和外部晶体频率值是多少,在手册中可能会对最高频率的限制,这个你只要一看对应型号的手册后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A:
综合大家意见,我感觉应该是其他硬件问题吧?晶振原因应该不大。如果软件有问题应该是有规律的出现问题,但是现在有问题的板子很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综合大家意见,我感觉应该是其他硬件问题吧?晶振原因应该不大。如果软件有问题应该是有规律的出现问题,但是现在有问题的板子很少。不知道对不对。 ...
引用 网友A:

请按照我在69楼的回答核实一下是否有最高频率的限制,你当前PLL后的频率是否超越了最高频率!?

网友A:
请按照我在69楼的回答核实一下是否有最高频率的限制,你当前PLL后的频率是否超越了最高频率!?
引用 网友C:

好的

网友A:
我把原来8MHz的晶振换成10MHz的了,除了时间变化外,程序能运行,晶振两个脚的频率为10MHz。应该是原来8MHz的没有超过限制吧。

网友O:
把串联电阻增加,推荐是1-3M

网友C:
我把原来8MHz的晶振换成10MHz的了,除了时间变化外,程序能运行,晶振两个脚的频率为10MHz。应该是原来8MHz的没有超过限制吧。
引用 网友A:

晕倒,请看手册,你难道不会看手册,只会拿烙铁吗?

楼主(2015-07-09):
单片机主频最高允许到40MHz,现在4倍频后到32MHz,每超过限定值.
后来一直没再出现类似故障,怀疑故障情况反映错了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