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7问题

楼主(2011-06-17):
代码中没有对FLASH的写、擦操作,但有部分430在运行过程中,代码完全被擦除掉了。重新烧录后又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内部没有BOD电路,上电时电压没达到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时就开始运行程序,会造成FLASH的紊乱,甚至擦除。

网友B:
一般较老的单片机内部都没BOD电路。

网友C:
楼上说的这种单片机都要在RESET引脚上加上带有上电电压检测的芯片才行

网友D:
你要分析你的环境,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D:
是数据线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A:
加上拉电阻了吗?

楼主:
你要分析你的环境,是怎么引起的
引用 网友D:
是数据线驱动的问题吗?

楼主:
加了上提拉电阻,也不起作用

网友E:
加了的话那看看电源吧

网友B:
复位不好,会造成死机或者死锁现象!

楼主:
电压太低而运行较高的主频是不稳定的

网友F:
是啊,某些系列的芯片在2.5V的电压下运行8M的主频,系统会不稳定。

网友G:
具体情况看一下相应的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详细的电气特性。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关注, 结贴了

网友H:
能不能分享一下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I:
上电是电压很低,然后慢慢变高会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